eclipse cdt 在arm编程上的问题

楼主:
#include
#include
int main(){
        printf("hello world");
        return 0;
}

我用的是yagarto工具链.编译这个程序。出现下面问题

make all
'Building target: uart_recv.elf'
'Invoking: ARM Windows GCC C Linker'
arm-elf-gcc -Wl,-Map,uart_recv.map -mcpu=arm920t -g3 -ggdb -o"uart_recv.elf"  ./tg_recv.o
c:/program files/yagarto/bin/../lib/gcc/arm-elf/4.4.2/../../../../arm-elf/lib\libg.a(lib_a-exit.o): In function `exit':
C:\msys\1.0\home\yagarto\newlib-build\arm-elf\newlib\libc\stdlib/../../../../../newlib-1.18.0/newlib/libc/stdlib/exit.c:65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exit'
c:/program files/yagarto/bin/../lib/gcc/arm-elf/4.4.2/../../../../arm-elf/lib\libg.a(lib_a-sbrkr.o): In function `_sbrk_r':
C:\msys\1.0\home\yagarto\newlib-build\arm-elf\newlib\libc\reent/../../../../../newlib-1.18.0/newlib/libc/reent/sbrkr.c:6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sbrk'
c:/program files/yagarto/bin/../lib/gcc/arm-elf/4.4.2/../../../../arm-elf/lib\libg.a(lib_a-writer.o): In function `_write_r':
C:\msys\1.0\home\yagarto\newlib-build\arm-elf\newlib\libc\reent/../../../../../newlib-1.18.0/newlib/libc/reent/writer.c:58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write'
c:/program files/yagarto/bin/../lib/gcc/arm-elf/4.4.2/../../../../arm-elf/lib\libg.a(lib_a-closer.o): In function `_close_r':
C:\msys\1.0\home\yagarto\newlib-build\arm-elf\newlib\libc\reent/../../../../../newlib-1.18.0/newlib/libc/reent/closer.c:53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close'
c:/program files/yagarto/bin/../lib/gcc/arm-elf/4.4.2/../../../../arm-elf/lib\libg.a(lib_a-fstatr.o): In function `_fstat_r':
C:\msys\1.0\home\yagarto\newlib-build\arm-elf\newlib\libc\reent/../../../../../newlib-1.18.0/newlib/libc/reent/fstatr.c:62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fstat'
c:/program files/yagarto/bin/../lib/gcc/arm-elf/4.4.2/../../../../arm-elf/lib\libg.a(lib_a-isattyr.o): In function `_isatty_r':
C:\msys\1.0\home\yagarto\newlib-build\arm-elf\newlib\libc\reent/../../../../../newlib-1.18.0/newlib/libc/reent/isattyr.c:58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isatty'
c:/program files/yagarto/bin/../lib/gcc/arm-elf/4.4.2/../../../../arm-elf/lib\libg.a(lib_a-lseekr.o): In function `_lseek_r':
C:\msys\1.0\home\yagarto\newlib-build\arm-elf\newlib\libc\reent/../../../../../newlib-1.18.0/newlib/libc/reent/lseekr.c:58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lseek'
c:/program files/yagarto/bin/../lib/gcc/arm-elf/4.4.2/../../../../arm-elf/lib\libg.a(lib_a-readr.o): In function `_read_r':
C:\msys\1.0\home\yagarto\newlib-build\arm-elf\newlib\libc\reent/../../../../../newlib-1.18.0/newlib/libc/reent/readr.c:58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read'
collect2: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
make: *** [uart_recv.elf] Error 1

然后我勾选了 --nostdlib
出现了下面错误:

make all
'Building target: uart_recv.elf'
'Invoking: ARM Windows GCC C Linker'
arm-elf-gcc -nostdlib -Wl,-Map,uart_recv.map -mcpu=arm920t -g3 -ggdb -o"uart_recv.elf"  ./tg_recv.o
c:/program files/yagarto/bin/../lib/gcc/arm-elf/4.4.2/../../../../arm-elf/bin/ld.exe: warning: cannot find entry symbol _start; defaulting to 00008000
./tg_recv.o: In function `main':
F:\workspace\uart_recv\Debug/../tg_recv.c:1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printf'
collect2: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
make: *** [uart_recv.elf] Error 1

之前在linux下面没什么问题。现在在windows下面有这些问题。网络上看到一些是newlib问题。不知道怎么解决

网友:
后面的错误只是printf没有定义,注释掉这行试试吧

网友:
基本上的C的库没有连接好。不知道怎么连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和你类似的问题,编译一个工程时,提示

d:/yagarto/bin/../lib/gcc/arm-elf/4.4.2/../../../../arm-elf/lib\libg.a(lib_a-sbrkr.o): In function `_sbrk_r':
C:\msys\1.0\home\yagarto\newlib-build\arm-elf\newlib\libc\reent/../../../../../newlib-1.18.0/newlib/libc/reent/sbrkr.c:6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sbrk'
collect2: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
make: *** [rtoscore.elf] Error 1

环境为windows下的Eclipse+yagarto工具链(arm-elf-gcc版本为4.4.2),但是在虚拟机下Linux中直接用arm-elf-gcc 4.2.4版本编译是没问题的,google了一下,似乎与newlib有关,很复杂,实验没成功。

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给些建议,多谢~

网友:
我的问题解决了,请参考这个网址:http://forum.sparkfun.com/viewtopic.php?t=5390&start=15

应该也能解决你的问题,good luc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