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Tmega8l的计数器问题

楼主(2010-06-04):
关于ATmega8l的计数器问题
请问一下,在ATmega8中,当我的计数器2工作在快速PWM模式后,当计数器2和OCR2匹配时,是只控制OCF2(匹配中断控制位)还是控制OC2(匹配输出引脚),还是两者都控制啊,谢谢啦~~~
计数器
问题

网友A:
Somebody can help me?

网友B:
是两者皆控制,我知道啦,谢啦

网友C:
看你怎么设置了
可以只控制任何单独一个 也可以两个一起控制

网友D:
同意楼上的,建议LZ认真看datasheet。

网友E:
都控制 oc2输出波形 一般控制外部电路用 对照 datesheet看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