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看门狗的问题

楼主:
我现在用的是STC12C5052单片机,它本身内部有硬件看门狗,可是程序中并没有用到看门狗,
只是把单片机的RST脚接地了,我想问一下,是不是即使有看门狗电路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
不用看门狗?软件加上看门狗功能只是能保证程序更稳定的运行(不死机)??

谢谢!

网友A:
是不是即使有看门狗电路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用看门狗?
当然,看门狗也只是一个功能模块,STC的片子默认是关闭的,430默认是开着的.

软件加上看门狗功能只是能保证程序更稳定的运行(不死机)??
看门狗不是保证程序稳定

而是保证,你的MCU跑飞了,能把你拉回来,从头开始...

程序稳定那是程序员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即使有看门狗电路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用看门狗?
当然,看门狗也只是一个功能模块,STC的片子默认是关闭的,430默认是开着的.

软件加上看门狗功能只是能保证程序更稳定的运行(不死机)??
看门狗不是保证程序稳定

而是保证,你的MCU跑飞了,能把你拉回来,从头开始...

程序稳定那是程序员的事

顶,不过不稳定大都是硬件干扰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