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让桌面上创建的快捷方式不掉电丢失

楼主:
我知道可以通过.bib文件将快捷方式直接加进NK
然后.dat文件通过例如如下的语句,将快捷方式建立到桌面上,这样建立的快捷方式不会掉电丢失
Directory("\Windows\LOC_DESKTOP_DIR"):-File("英语.lnk","\Windows\CEnglishExp.lnk")

不过我现在想这样,不能改系统NK。
因为我们的设备提供给用户的时候是不提供BSP的。用户无法修改系统。

现在用户想这样,自己写完的.exe可执行程序放到了FLASH之后,然后创建一个此程序的快捷方式
放到桌面上,但是这样掉电后会丢失。

我想问下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?让用会自己在桌面上创建的快捷方式不掉电丢失?
前提是不用讲快捷方式加进系统的那种办法

比如可以通过添加Hive注册表组件,或者其他的什么办法实现吗?
因为WINCE之后FLASH目录是掉电不丢失的
是不是这种想法不能够实现呢?

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注册表能保存不?
如果注册表可以保存,修改下桌面的位置指向可保存的内存块

网友:
写一执行文件,随开机启动,功能是把flash里的执行文件快捷方式放到桌面

网友:
这个不使用ROM系统可能是没有办法了,你又不知道用户到底会建立一个什么快捷方式,麻烦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注册表能保存不?
如果注册表可以保存,修改下桌面的位置指向可保存的内存块

注册表用hive就可以保存吧

修改下桌面的位置指向可保存的内存块
这个要怎么做呢?
修改.bib文件?
能提示下吗?

网友:
注册表保存的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期待高手,嘿嘿------------

网友:
这个问题难度还大呀?期待高手到来!

网友:
嘻嘻,偶是来学习滴…期待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,朱工努力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