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原理

楼主:
我一直在坚持学LINUX,以及其内核代码与驱动。但是好象现在很遇到瓶颈了。~~ 我是学计算机软件的, 因此对硬件不是很懂。。比如现在我想知道 为什么  IN , OUT 指令可以同一个硬件交互, 它怎么依靠电平高低进行识别的?这需要学习哪些课程? 以前的<<电路>>是混过来的,模电 也差不多 ,  数电 好象理解得还可以。 请问需要哪些知识, 我去恶补一下/

网友:
我个人认为(不知是否正确,请高手指正): 真正的驱动是将 高低电位表示的位信息 转换为计算机能处理的字节信息 的代码.

由于很多平台上可运行操作系统并支持很多协议, 操作系统已经实现了很多功能, 并留出了许多接口, 这样我们写驱动就相对简单了,

并不要考虑太多,只要以操作系统支持的方式写代码,实现接口就可以了(以流方式或其它形式).

网友:
楼上说的比较好。

操作系统下的驱动通常都给出了固定的框架和接口。驱动工程师只要在那里填写即可。

网友A:
个人感觉,即使把in out的实现原理弄清楚了,也不一定能帮你突破瓶颈

驱动不过是按照一个框架填东西,是os和应用之间的一个接口层,可发挥的余地并不多

网友:
找本《计算机原理》,基本概念都有。

要写驱动,还是必须知道原理,远远不是填空那么简单。特别是需要用通用总线扩展自己设备的时候,中断,时序,地址,端口一个都不能少。

完全没概念的话,可以学学51单片机,基本概念就会有了。再过渡到arm或者x86体系就容易很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个人感觉,即使把in out的实现原理弄清楚了,也不一定能帮你突破瓶颈

驱动不过是按照一个框架填东西,是os和应用之间的一个接口层,可发挥的余地并不多

嗯,看LDD 好象也只是按框架填东西,实现一些读写函数.但是操作系统那一块具体是如何同设备交互的呢.应该就是IN, OUT指令吧.我想

网友:
懂软件的人想懂硬件,动硬件的人又想懂点软件!理解支持楼主ing
有时候学习并不是最终目的,最终的目的是出产品!稳定的产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