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IC 的DEVID怎样写

楼主(2009-03-27):
请教PIC 的DEVID怎样写
我用的PIC18F45K20里面有两个DEVID寄存器,用来选择器件型号和版本ID和器件ID的。
可是这个寄存器不是普通的寄存器,在头文件里没有找到这两个寄存器,只在.INC文件里有个
_DEVID1 EQU 0x3FFFFE
_DEVID2 EQU 0x3FFFFF
请问应该怎样写这两个寄存器呢?
型号
寄存器
PIC

网友A:
给位知道的帮顶一下啊
器件的ID究竟怎么写写入DEVID寄存器啊?

网友B:
直接寻址的方式或者用汇编的mov

网友C:
这两个东东是只读的,不需要你设置的,这是用来表示芯片的PN号,版本号等信息的。你自己看看芯片手册吧。

网友:
现在终于弄明白了,这个寄存器不需要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