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Boot里怎么用Gif动画?或实现类似的功能

楼主:
哪位大哥在boot里弄过GIF?
我想在系统启动时做个动态效果。。不知下面的想法是否可行:
1、把5幅400*100的位图去掉头尾,合并到一个BIN文件中,然后在BIN的头用一个结构体来描述这5幅裸RGB数据的位置和大小,以便在BOOT里读取;
2、把做好的BIN文件下载到FLASH的block中。
3、BOOT启动时把FLASH中的BIN读取到SDRAM中,然后启动DMA周期性地把图片数据拷贝到LCD屏BUFFER中显示
4、当系统起来后,销毁DMA。

有没有好的做法,谢谢~~~~

网友:
基本上不用考虑GIF吧。
你可以尝试用几帧静态图像动态刷新。

网友:
真使用GIF感觉很难。
几个图片切换即可。

不知道手机的开机动画是否是真的GIF的。

网友:
静态BMP数据量太大了~ load的时间也比较长

网友:
我之前做过一些gif的解码,要考虑很多种情况,比较麻烦。
gif虽然是数据量小点,可是解码也是需要时间的,而且解出来的数据量,比静态的bmp也不会小太多,load时间要算上解码消耗的,时间很可能会更长。
你说的直接用裸图肯定是可以的,切换时要考虑位置,透明与否,对齐,时延等因素。

网友:
GIF一般是基于GDI来实现的,BOOT时系统没有起来,GDI没有初始化

网友A:
静态图片+轮换 填充Frame buffer. 时间控制好,太长了会有卡的感觉。

网友:
这不增加了启动时间么?

网友:
不太明白
裸图怎么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静态图片+轮换 填充Frame buffer. 时间控制好,太长了会有卡的感觉。

这个很不错,建议这么做!

网友:
如果静态图片的数据过大,怎么处理而又不会增加系统的启动时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