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中是不是不支持settimer的SLIDER_TIMER参数??

楼主(2010-03-02):
EVC中是不是不支持settimer的SLIDER_TIMER参数??
EVC中是不是不支持settimer的SLIDER_TIMER参数??
mSliderTimer = SetTimer(SLIDER_TIMER, 100, NULL);
报错是:error C2065: 'SLIDER_TIMER' : undeclared identifier
error

网友A:
CE好像是不支持的
多查MSDN吧

网友B:
刚在Embedded Visual C++ +SP4帮助文档中搜索了一遍,没有找到相关主题。但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SetTimer中的第一个参数的意义表示窗口的句柄,完全有可能为Slider控件的句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