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40有工业级别的吗?

楼主:
我查了整篇datasheet,都没有说明有工业级的。现在项目需要工业级别的,请问一般是怎么处理的?

网友:
没有,改用PXA270

网友:
只能换其它的

网友:
貌似三星的手机都是PXA的东西。汗

网友:
或者用TI的,也有工业级别的。

网友:
2440的推荐工作温度:

Operation temperature TOPR -40 to 80 ℃

这已经是宽工业级的范围了。

网友A:
引用楼主 winamp123 的帖子:

我查了整篇datasheet,都没有说明有工业级的。现在项目需要工业级别的,请问一般是怎么处理的?

你说的“工业级”是工业控制方面的吗?如果是建议用AT9200的。
S3C2440用在工业控制不行,我曾用它做工业控制,它的抗干扰太差了,一个示波器放在它旁边它就不能正常运行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用楼主 winamp123 的帖子:

我查了整篇datasheet,都没有说明有工业级的。现在项目需要工业级别的,请问一般是怎么处理的?

你说的“工业级”是工业控制方面的吗?如果是建议用AT9200的。
S3C2440用在工业控制不行,我曾用它做工业控制,它的抗干扰太差了,一个示波器放在它旁边它就不能正常运行!

真有这么夸张阿?我用示波器看PWM波形工作正常的啊。不过,抗干扰能力除了CPU, 其它电路也有影响的,比如电源纹波有没滤干净,有没隔离等。

网友B:
推荐用ATMEL的926X系列,专为工业级设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推荐用ATMEL的926X系列,专为工业级设计的

工业级的设计,非工业级的资料,还是不用的好哦。

网友:
2440 本身就是工业级的

网友C:
咦,我在6楼已经说了2440是工业级的温度范围了。
至于“工业控制”,既然用了2440,那基本不会用来做工业控制了,否则光是系统延时就能害死一片的机器了。
2440没那么脆弱,虽然不是针对工业控制来设计的。7楼的电路肯定有问题。

网友:
我是用来做工业控制中的MMI的,不知2440能否使用?

引用 网友C:
咦,我在6楼已经说了2440是工业级的温度范围了。
至于“工业控制”,既然用了2440,那基本不会用来做工业控制了,否则光是系统延时就能害死一片的机器了。
2440没那么脆弱,虽然不是针对工业控制来设计的。7楼的电路肯定有问题。

网友:
在百特的网站上926X系列的资料还是蛮多的.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了,呵呵

网友:
问了一家卖ATMEL9261板子的公司,不过他们不提供BSP。请问还有其他提供BSP代码的板子吗?

网友:
不用问其他的了,他们都只能卖卖片子罢了,呵呵 建议咨询下上海百特电子,我这BSP就是从他那买的,原版的ADENO制作!

网友:
MMI,人机交互界面,2440做没问题的,无非就是显示屏、按键、鼠标、键盘、存储器之类的东西。

网友:
2440好像是工业级吧。
  我看见别人产品的介绍。采用2440 工业级CPU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