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来拿分,顺便帮小弟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。

楼主:
...

#define ADD0000 ((char*)(0x020000))
uint data check_RAM_i;

void main()
{

    ...

    check_RAM_i=0x7000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...
    }
}

void  uart_int(void)  interrupt 4
{
        if (RI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ffer=SBUF;
                ADD0000[check_RAM_i]=buffer;
                buffer1=ADD0000[check_RAM_i];
                check_RAM_i++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}
}

这是简写的一部分代码,我想问一下大侠们。
其中#define ADD0000 ((char*)(0x020000))
这行代码,我使用的是KEIL编译器。
020000,这个地址应该代表XDATA的0000地址处。因为在KEIL编译器中,
指针可以由三个字节组成。第一字节02,则代表是XDATA。
那么我想知道的是:这个宏定义不是已经将ADD0000,定义为一个指向具体地址的指针了吗?
为什么后面还可以这样引用?ADD0000[check_RAM_i]
check_RAM_i是个变量。当check_RAM_i=0x7000;时。
ADD0000[check_RAM_i]=buffer;应该就是将buffer内容放到了外部总线
也就是XDATA的7000地址处了吧。
所以现在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引用?ADD0000[check_RAM_i]
宏定义的时候,没有存在变量啊。

网友A:
ADD0000[check_RAM_i]
是一个数组表达式吧。check_RAM_i的值作为偏移量。
间接得到0x20000+[check_RAM_i]位置的char型变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DD0000[check_RAM_i]
是一个数组表达式吧。check_RAM_i的值作为偏移量。
间接得到0x20000+[check_RAM_i]位置的char型变量

哦。对了,突然看明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MARK

呵。来者有分。

网友:
楼主不错,领悟得挺快的。

网友:
使用“ABSACC.H”比较好。

网友:
用XBYTE 定义看起来比较明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