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理解大端、小端存储器系统

楼主:
如题:我应该怎么理解大端、小端储存器系统

网友:
压栈方式不同

网友:
现行的计算机都是以八位一个字节为存储单位,那么一个32位的整数,也就是C语言中的int,在内存中可能有两种存储顺序big- endian和litte-endian.考虑一个int整数0x12345678(78是低字节,12是高字节),把它赋值给一个int变量,那么它在内存中的存储可能有如下两种情况:

大端格式(Big-endian):
在这种格式中,字数据的高字节存储在低地址中,而字数据的低字节则存放在高地址中,如下图:
----------------->>>>>>>>内存地址增大方向
     0x1000       0x1001     0x1002     0x1003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|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|
|    0x12  |   0x34    |   0x56  |   0x78   |
|__________| __________|___ _____|__________|

小端格式(little-endian):
与大端存储格式相反,在小端存储格式中,低地址中存放的是字数据的低字节,高地址存放的是字数据的高字节,如下图:
----------------->>>>>>>>内存地址增大方向
     0x1000       0x1001     0x1002     0x1003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  |
|    0x78   |    0x56    |  0x34  |   0x12   |
|___________| ___________|________|__________|

网友:
不用汇编一般不会碰到大端小端问题,比如int x = 0x1234; 不管做哪个类型cpu上,c语言读到的结果都是0x1234,已经将大、小端透明化了。

网友:
就是存储顺序不同,大端是低地址在高位上,小端是低地址地低位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