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eRapiInitEx结果异常

楼主:
RAPIINIT initMsg;
initMsg.cbSize = sizeof(RAPIINIT);
HRESULT hRs = CeRapiInitEx(&initMsg);
DWORD dwWaitRs = WaitForSingleObject(initMsg.heRapiInit, 2000);
if ((initMsg.hrRapiInit != S_OK) || (hRs != S_OK) || (dwWaitRs == WAIT_TIMEOUT))
{
  //失败信息
  return FALSE;
}
return TRUE;

通过以上方法判断PPC是否连接正常,第一次没有问题。如果成功后,把PPC拔下来,再次测试是否连接正常,依然显示成功。问题出在哪里?

网友:
不太清楚。帮顶。

网友:
在判断之前执行一下CeRapiUninit()就好了。
原来在每次用完都会调用CeRapiUninit()的,奇怪怎么不行,可能我自己的代码有bug吧。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