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内部的寄存器到底有没有容量?

楼主:
CPU 内部的寄存器到底有没有容量?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很幼稚,但是我被许多收或者说汇编教程迷惑过,比如有人提到8086 16位的寄存器时,他们说这个16位的奇存器的容量最大是64K,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难道物理上的存取容量可大可小?在寻找物理地址时们又说,段地址*10H +偏移量就可得到实际的物理地址。如果说奇存里有容量,那么段地址又怎么可以随便相乘呢?后来想可能是作者的用语不当吧,应该是16位的寄存器可表示范围最大是64K,而寄存器根本就没容量,他只不过,占两个字节的物理器件而己。

看到这个问题同志请说说你们的看法.

网友:
有,因芯片而异

网友:
没有容量

网友:
寄存器有的16位 有的8 有的32位,这些只是他能存储那么那得数据,也就说存储空间就那么大,至于地址,应该是各个CPU而定的吧,器存器的终止地址-其实地址=空间大小

网友A:
register对于不同的MCU是不一样的,有的是固定编址,有的是复用RAM

网友:
1.以楼主说得8086来看,那个16位的寄存器是用来寻址的,可表示范围最大是64K的地址范围。

2.
至于这个16位register本身,
引用 网友A:
register对于不同的MCU是不一样的,有的是固定编址,有的是复用RAM

在8086来说是固定编址的,
但是有些MCU涉设计是复用RAM的,就是register是RAm中开出来的一块。

3.
段地址*10H
这个*10H是等于左移4位。
因为8086指令地址也就是物理地址是20位即,该计算机能够寻址范围是2的20次方,但是cpu内部的寄存器和数据线宽度是16位的,也就是说用16位寄存器来寻址20位的存储器空间是不可能的,所以引入了分段的概念(一般有四个段代码段,数据段,附加段,堆栈段)这样段寄存器(16位)左移四位变成20位然后,
加上段内偏移地址就可以寻址到所有的存储空间。

网友:
去看书吧.........

网友:
微机原理没学好吧,再看看书。

网友:
CPU 内部的寄存器当然有容量。不同片子不同,
因为只有它是最高速的,所以一般很有限,一般每个CPU就几十个字节寄存器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