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302时钟芯片在LCD上显示问号的问题。

楼主:
我的DS1302在LCD上不能正常显示,很多地方出现问号。
温度值正常显示,但是年月日,时间都显示问号。
5,6,7引脚都加了10K的上拉电阻还是不能解决。程序用ISIS仿真没有问题。
换过一块1302还是这样,不知道是芯片问题?还是晶振没有起振?
另外怎样判断晶振是否起振。手边没有示波器,万用表能吗?2,3脚该多大?

网友A:
首先确认你的硬件连接都没错,再检查下软件是否正确,可能是你的1302读写时序上有问题吧,如果你带的晶振是12m的,我有可以用过的1302驱动代码,留个邮箱给我

网友B:
1302读出的数据是BCD码的,1302在第一次上电时必须要初始化秒寄存器来启动计时的。
另外你有没有转换成你显示所用的数据,比如40分,你读到的数据是0X40换算成10进制就是64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确认你的硬件连接都没错,再检查下软件是否正确,可能是你的1302读写时序上有问题吧,如果你带的晶振是12m的,我有可以用过的1302驱动代码,留个邮箱给我

好像1302加的晶振是32.768的。对了,我的邮箱是415942667@qq.com  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302读出的数据是BCD码的,1302在第一次上电时必须要初始化秒寄存器来启动计时的。
另外你有没有转换成你显示所用的数据,比如40分,你读到的数据是0X40换算成10进制就是64了。

仿真的时候都没有问题,软件应该没有问题,好多出现过的说要加上拉电阻,但是我接了还是没有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