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 怎么用程序控制使U盘弹出

楼主:
插入u盘后,想利用evc写程序使u盘弹出来,不知道使用什么函数,哪位高手知道,帮帮忙。

网友:
主要还是看驱动提供什么接口,在CE设备上一般的SD卡/TFlash卡是没有弹出动作的,直接拔卡。

网友:
也想知道怎样实现,占个位

网友:
这个功能有点奇怪!识别倒是很简单?不知道怎么控制弹出??帮顶!

网友:
要从驱动入手,应用层不行吧

网友:
驱动

LZ这种需求弄的人少吧,

网友A:
1。我不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什么,但有一种方法是卸载client的驱动,类似于bus层中的做法
2。这样存在的隐患是: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下一次卡的识别,没有测试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。我不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什么,但有一种方法是卸载client的驱动,类似于bus层中的做法
2。这样存在的隐患是: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下一次卡的识别,没有测试过

突然想到,还有另外一种方法
直接dismount掉store,类似于mass storeage模式下对块驱动的处理

网友:
顶,有人知道吗

网友:
2种方法,断电和断通信。如果是电源芯片供电就用芯片断电。如果是总线供电就断通信。具体做法根据LZ的芯片决定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