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如何让Char[8]与Int[4]一一对应?即Char[0]的地址和Int[0]的地址一样

楼主:
RT,
不要用
#define Int Char[i*2]*0x100+zero[i*2-1]

网友:
char c[8];
int* pn;
pn = (int*)c;
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楼主的 要求。

网友:
同LS的

用union

要不强制类型转换

但是要小心,INT的存放模式,那就是大端和小端

这个在不同的机器上用CHAR访问的时候,次序应该不一样

呵呵

网友:
用指针好了,强制转换指针的类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LS的

用union

要不强制类型转换

但是要小心,INT的存放模式,那就是大端和小端

这个在不同的机器上用CHAR访问的时候,次序应该不一样

呵呵

同意这位哥们的看法

不同机器上强转的结果是不一样的,如:
0xAA,0xBB,有些时候会出现0xAABB的结果,有些时候会出现0xBBAA的结果,要提起重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