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过滤驱动如何获取设备描述符?

楼主(2009-09-16):
U盘过滤驱动如何获取设备描述符?
我想做一个U盘过滤驱动,先读取U盘的设备描述符,然后根据设备描述符中的某项禁用U盘,承蒙大家的帮助,禁用已实现。现在就是想要获取U盘的设备描述符。由于也是刚刚接触过滤驱动,在网上也没搜到相关资料,想在这里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:
我的过滤驱动挂载在{36FC9E60-C465-11CF-8056-444553540000}下。
1.在过滤驱动里获取U盘的设备描述符,在哪个例程里获取?是截获IRP_MJ_QUERY_INFORMATION这个IRP吗?
2.如果是在IRP_MJ_QUERY_INFORMATION的派遣函数里获取,如何获取?我觉得应该是得到IRP_MJ_QUERY_INFORMATION发送出去后的返回值,如何得到这个返回值呢?
3.需要构造USB请求包吗?如果需要构造的话,感觉就像是一个功能驱动而不是过滤驱动了?
设备
网上
如何
资料

网友A:
过滤驱动一样可以发送URB包,通过IRP下发。
用IoBuildDeviceIoControlRequest新建一个IRP,UsbBuildGetDescriptorRequest新建一个Urb,通过IoCallDriver把这个IRP发送下去就可以了

网友B:
在哪个例程里发送URB包?
在DispatchPnp例程里的IRP_MN_START_DEVICE副IRP里吗?
还是在DispatchForSCSI里,判断出设备是U盘后?

网友C:
发送之后呢?
如何得到设备描述符呢?

网友D:
不好意思,刚才看了看UsbBuildGetDescriptorRequest,有个参数是设备描述符的指针,函数指定成功后,就得到设备描述符的指针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