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9的A/D驱动问题

楼主:
请问一下ARM9中的A/D驱动程序中设置转换频率有什么用?最好能说一下原理

网友A:
设置采样频率吧?根据香农定律,采样频率至少是被采样频率的2倍才能得到被采样频率的最基本特征,一般要求采样频率是被采样频率的5-10倍以上。也就是说,采样频率越高,可以采样越高的被测频率,且精度会越高;带来的问题是系统的开销会加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设置采样频率吧?根据香农定律,采样频率至少是被采样频率的2倍才能得到被采样频率的最基本特征,一般要求采样频率是被采样频率的5-10倍以上。也就是说,采样频率越高,可以采样越高的被测频率,且精度会越高;带来的问题是系统的开销会加大。

哈哈,高手,不然一时都想不起来了。
貌似信号处理的书籍中讲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