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设计竞赛---用单片机做流水灯

楼主:
最近参加了学校的电子设计竞赛。对电子制作很感兴趣,由于才接触单片机,有很多单片机的问题。
能力也有限,就想尝试做一个简单的彩色流水灯。
思路如下:

1.在一块几厘米长的长方形电路板上,用不同颜色的二极管组成一条流水线路。
再在板上固定好芯片,形成流水灯的效果。

2.在板子的重心处用电机带动板子转动,我想这样的效果肯定要比不旋转时的效果更漂亮些。

不懂的地方:
1.什么样的芯片最合适?
2.如果不用AT89C51(本人觉得大了点)这一类的芯片,应该怎样往小芯片里下载程序呢?开发板能给它下载程序吗,还是得用另外的方法下载程序?
3.在电机转动的情况下,怎样给单片机供电?在书上看到一个旋转时钟,没看懂它电源是如何接到单片机的(我很纳闷)。

大家帮忙看一下设计的不足,有什么改进的地方?希望你们多给点建议哈(要考虑本人的能力有限哦)

谢谢你们。

网友:
既然刚学,这些东西不急,等你稍微了解点了就会了。
51大了就用2051.
大芯片小芯片下载是一样的,将对应的下载线的接口接到单片机就行了。
单片机和LED放在一块板子上,然后转动板子,单片机用电池供电呗。
还是先多学学点吧

网友A:
1.什么样的芯片最合适?
  初学者建议用51单片机,或者AVR。因为这两款单片机,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。
适于入门的学习使用。
2.建议使用STC的51单片机,如:STC89S51。如果嫌个头大,有贴片的可以使用。
其实个头不算大,完全可以接受的。至于下载程序的电路,非常简单,这款单片机
直接用串口就可以下载程序了。无需搭建额外的电路。而且下载软件在STC的网站就可以
免费下载到。或者网上也有的是。况且这款单片机用的非常普遍,又简单。
有什么不会的,随便一问,或者一搜索,就有大把的答案。
3.驱动电机,可以用三极管。或者直接采用现成的驱动IC,如L293D。无论是直流电机,
还是步进电机,通过51控制它们转动起来,都是非常容易的。至于它们电路的接法。
datasheet看一下就明了了。

PS: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,也参加过几次电子竞赛。
能够学到很多东西。慢慢的从单片机走向嵌入式。
开始干吧,朋友。认认真真的搞,也许电子竞赛结束了。
每个人的水平就真的不一样了,也许你可以进步一大截。
真正能体会到,自己应该做点什么,而不是整天埋头于书本了。

网友:
你的东西不复杂,程序内容也不多,AT89C51就可以,不过现在大多人用STC的,因为可以直接下载,不用自己焊电路或用到烧写器很方便,至于你说芯片怎么供电,你可以看下你买的芯片的使用说明,有芯片脚是用来供给电源的,一般可用USB,纽扣电池,或是平时电源通过电源转换器转成你芯片需要的电压。想深入学习推荐网站www.pubembed.com,QQ:1042625805,胡老师

网友:
这个 流水灯 还是比较容易做的 ,单片机加上164 就行了, 距离远的话 加上244 之类的驱动。这个参加比赛貌似简单了点

网友:
这算比赛么。。。

网友B:
要是主做流水灯的话,不用单片机都可以实现吧!数电课本上找找可以改一下!

但是如果你想做那种靠旋转的灯来拼接一个字的话,那你要好好研究一下灯点亮时机和电动机转速协调问题了!
hp买笔记本送一个小电扇,打开后就是扇页上的灯靠视觉暂停组成logo,你要的是这种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是主做流水灯的话,不用单片机都可以实现吧!数电课本上找找可以改一下!

但是如果你想做那种靠旋转的灯来拼接一个字的话,那你要好好研究一下灯点亮时机和电动机转速协调问题了!
hp买笔记本送一个小电扇,打开后就是扇页上的灯靠视觉暂停组成logo,你要的是这种吗?

就是这样的效果,打算把世博会的主题展现在上面。

网友:
推荐程序匠人的《匠人手记》网络版“从零开始玩转PIC之旋转时钟”

网友:
问问老师会有帮助的,初学的用51好一点

网友:
你是在做玩具么?

网友:
STC的单片机比较合适低成本解决方案,下载比较容易,就是不能在线调试

网友:
不要以为流水灯很容易,以前刚学单片机的时候就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大大,就提出了做很多跑灯的实验,有兴趣的自己可以去搜搜.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流水灯也是可以做的很复杂的,就看你怎么写了

网友:
想下载简单点的话就用AT89S52,只需用一根ISP下载线就可以直接在PC机上下载了。

网友:
芯片只要自己熟悉就可以了,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要求的。
供电估计需要使用同轴方式了。

网友:
用触发器搭成一个循环移位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什么样的芯片最合适?
  初学者建议用51单片机,或者AVR。因为这两款单片机,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。
适于入门的学习使用。
2.建议使用STC的51单片机,如:STC89S51。如果嫌个头大,有贴片的可以使用。
其实个头不算大,完全可以接受的。至于下载程序的电路,非常简单,这款单片机
直接用串口就可以下载程序了。无需搭建额外的电路。而且下载软件在STC的网站就可以
免费下载到。……

其实做东西是为了学,所以选单片机的时候还是要与就业市场上常用的接近,AVR PIC STC MSP 什么的都不错,任选一项来做就好!一定要深入进去!!

网友:
感觉PIC好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