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不能反馈回来信息

楼主:
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,nor flash和nand flash都已经烧录好,usb驱动也安上了在DNW上也是现实ok的,可是串口返回不来信息,也检测过,电脑的串口并没有坏。在DNW只能反馈USB的信息。

网友:
以前好用过吗?

我遇到类似的问题,不过我的问题比较简单,我的线是交叉线;而开发板需要直连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前好用过吗?

我遇到类似的问题,不过我的问题比较简单,我的线是交叉线;而开发板需要直连线

我用的是立宇泰2440的开发板,以前没有出现出这样的问题,只是别人用了一段时间后拿回来就变成这样了。串口线我是测试过的,是直连的,我昨天调试一天都是这样。我怀疑是不是原先固化的flash有问题呀?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过,和2楼的情况一样,线拿错了,既然从NOR和NAND都没有输出,你用示波器看下串口电平转换芯片MAX3232的前端和后端是否有信号输出。确认下是不是芯片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串口芯片坏了
有烙铁什么的
重新焊焊
或者换块新的试试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JOYZML(菜鸟朱铭雷)

网友:
1、通过示波器测一下串口相关电平看有没有信号
2、是否FLASH里边烧进去的程序变成用另一个UART输出信息了?而你没接那个?

网友:
弄了一天结果还是和二楼的类似,可是正好反过来,我的开发板是用交叉串口线的,别人还回开发板的时候带的是一根直连的给我,我看到你们的别人的帖子以为也是用直连,我太自以为。惭愧,在这个问题耗了这多时间了。结贴给散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