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2C操作,没有指定访问的偏移量,访问是从哪个位置开始?

楼主:
一般的i2c写操作流程是,start->从设备地址->ack->从设备偏移量->ack->数据1..n->ack->stop
请教一下,在指定了i2c设备从地址之后,没有指定访问的偏移量,就开始写,这时候是从从设备的哪个位置开始写啊?

网友:
不好说,随机的吧 都是要指定子地址的,要不然 哪知道要对谁进行读写啊

网友:
一般还是顺序读写的吧,第一次从0开始。

网友A:
要传送操作地址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传送操作地址的呀

地址包括器件地址和字节地址,时序如下
http://image.baidu.com/i?ct=503316480&z=0&tn=baiduimagedetail&word=iic%CA%B1%D0%F2%CD%BC&in=31230&cl=2&cm=1&sc=0&lm=-1&pn=18&rn=1&di=5194121776&ln=230&fr=ala0&ic=0&s=0

网友:
to guopeixin: 字节地址是必须指定的么?

网友:
数据1 会被识别为偏移量。。。

网友B:
to cfanlwn:我手上有个sharp的调谐器控制程序,它往pll模块里面写数据的时候就是只下了个从设备地址,没指定子地址,就开始写了,所以我很是纳闷

网友B:
to FLandY1982:
你的意思是,在i2c的整个操作时序里面大家约定好了“从设备地址之后的第一个字节就是偏移量”,不管程序员在代码里面有没有显式的下发偏移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o FLandY1982:
你的意思是,在i2c的整个操作时序里面大家约定好了“从设备地址之后的第一个字节就是偏移量”,不管程序员在代码里面有没有显式的下发偏移量?

这个是跟你的目标操作芯片有关系的,有些是单字节,有些会多字节, 具体的时序可以查看芯片资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to FLandY1982:
你的意思是,在i2c的整个操作时序里面大家约定好了“从设备地址之后的第一个字节就是偏移量”,不管程序员在代码里面有没有显式的下发偏移量?

这个是跟你的目标操作芯片有关系的,有些是单字节,有些会多字节, 具体的时序可以查看芯片资料。

我用的是s3c2440的开发板,
你是说偏移量可能是单字节 也可能是多字节,是吧?

网友:
对的 你看下芯片手册吧。
偏移地址的定义不是I2C总线协议里面规定的, 是由设备决定的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o cfanlwn:我手上有个sharp的调谐器控制程序,它往pll模块里面写数据的时候就是只下了个从设备地址,没指定子地址,就开始写了,所以我很是纳闷

一般不会这样,都是要设定从机地址的,从机地址是设备决定的,而你的子地址 是你设备的地址,这样要设定的 只有这两个地址才能决定 对哪个设备的哪个地址操作,你可以看看IIC的协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