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问:优龙2410通过usb的ms activesync连接不上pc

楼主:
   我使用的是优龙2410开发板,usb连接是通过pc上的普通usb口连接到开发板上的方形usb口,可以通过此usb连接下载wince到开发板上,但是启动wince后却怎么也不能将pc和开发板通过ms activesync连接上。驱动已经安装好,设备管理器上显示有正常的wince usb device。但是却怎么也不能与pc连上,总是一连接wince就显示:已与您拨叫的远程计算机断开,请验证“波特率”设置并重试连接。可是我是通过usb连接啊,又不是串口,有什么波特率阿?
   刚开始学习就遇到麻烦,请大侠指教。

网友:
还有一个特点是,ms activesync显示一段时间的正在连接后,过一会就显示无法连接。开始我觉得可能是串口的连接有冲突,但是串口线拔了还是这样。

网友:
你试试重新烧写次flash,然后把原来的系统镜像删除,重新下载次系统镜像,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就是ms activesync连上一会以后就自动断开了,之后就连不上了,后来我就是这么弄过一次以后就正常了

网友:
谢谢指点,我试一下

网友:
我用优龙光盘上附带的wince(nk.nb0)重新烧录了一下,还是不行,actviesync总是显示正在连接,过一会就连接不上了。试了几次,还有一次报了一个新的问题,说“该移动设备与此台计算机上的activesync不兼容”。我再试一下安装优龙光盘上的activesync试试,我现在安装的是activesync4.5版本。

网友:
是H-JTAG软件的官网

网友:
先判断是否能正常检测到USB器件
然后查看和activesys功能有关的组件是否正常加载

网友:
usb驱动都是能正常发现并安装的,也有时候发现不了,但是安装好了usb驱动还是不行啊,郁闷。
to ONLY_CHYGO: flash.bin是个啥东东?

网友:
to ONLY_CHYGO: flash.bin如何烧写?初学者,请指教一下。

网友:
http://chygo19851231.spaces.live.com/
这里有篇具体介绍的,你看下

网友:
请问楼上,我的也是致远2410,连接的时候,无法发现USB新设备,因此无法连接?什么原因?

网友:
很严重的问题,我用YC2440没出现过这个情况,你为什么不打电话跟技术支持沟通呢?我觉得这是他们厂家的问题,找他们问才对!呵呵…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侠

网友:
你是不是添加过驱动,要是这样的话,检查一下你的代码。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,原来是我把gpio口的值搞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