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未正常关闭文件怎样删除

楼主:
症状如下:
录像以 *.avi文件存放在IDE设备中,当录像非正常结束后(如断电等情况),已经生成的.avi文件既无法打开也无法删除

求教各位:怎样在程序中实现此类文件的删除?

另外:fclose(fp)之后,fp指向了哪里??试着打出其指向的值,有时是NULL,有一次竟然打印出先前指向文件的部分内容。

网友:
fclose后fp是野指针,里面的值不可知。

网友A:
断电,软件是无法处理的

网友:
嗯,断电,一切都结束了,fp 也不见了,重启一切重新开始.

网友B:
但文件不能无法删除吧???

网友:
重启之后文件应该可以删除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断电,软件是无法处理的

那硬盘里留下的垃圾文件怎么办?总有一天会满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断电,软件是无法处理的

那硬盘里留下的垃圾文件怎么办?总有一天会满的啊

格式化分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但文件不能无法删除吧???

文件信息没有或错误,所以无法删除,只有格式化一途。

网友D:
解决你的问题其实有个方法,就是换一个交易安全的文件系统,比如TFAT,把写操作原子化就ok了

另外,你的那个fp指针就是一个变量,通过fopen赋值了而已,你自己不置成NULL,还指向原来的位置,原来位置的数据,也还在,只不过内存空间被释放掉了,来了新的数据,可能被冲掉,但是没冲掉之前,还是之前的打印的文件信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解决你的问题其实有个方法,就是换一个交易安全的文件系统,比如TFAT,把写操作原子化就ok了

另外,你的那个fp指针就是一个变量,通过fopen赋值了而已,你自己不置成NULL,还指向原来的位置,原来位置的数据,也还在,只不过内存空间被释放掉了,来了新的数据,可能被冲掉,但是没冲掉之前,还是之前的打印的文件信息

先谢过您的指点。还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,写操作原子化是指什么?FAT32有提供API获取指定文件的目录项么?可否通过操作目录项实现删除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