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推荐一款6410 irom启动方式的 nand烧写器

楼主:
如题:帮忙推荐一款6410 irom启动方式的 nand烧写器。好像是要专用的烧写器,但是我在网上查不到。谢谢推荐

网友A:
问三星要,应该没有这样的工具。

网友B:
从nandflash启动不需要用irom启动方式吧,直接匹配OM就可以,用SJF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从nandflash启动不需要用irom启动方式吧,直接匹配OM就可以,用SJF烧

这个烧写要很久的吧。嘿嘿。能不能下载到内存,然后实现自烧写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三星要,应该没有这样的工具。

三星说了它们不提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从nandflash启动不需要用irom启动方式吧,直接匹配OM就可以,用SJF烧

硬件做死了只能用irom方式启动,而且没做SD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从nandflash启动不需要用irom启动方式吧,直接匹配OM就可以,用SJF烧

硬件做死了只能用irom方式启动,而且没做SD卡

你们的硬件可真牛B,不考虑可行性的,帮不上了

网友D:
引用楼主 wdw1600 的回复:
如题:帮忙推荐一款6410 irom启动方式的 nand烧写器。好像是要专用的烧写器,但是我在网上查不到。谢谢推荐

买三星原厂的开发板就有nandflash烧录器,不过原厂的板要好几千美金,还要就是先买个其他公司做的6410开发板再在上面搞个nandflash座子在将nandflash在开发板上烧录后再焊到你的板上来,焊上后一旦flash里数据出了问题升级就麻烦了,总之趁早换方案,不然以后也有你折腾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从nandflash启动不需要用irom启动方式吧,直接匹配OM就可以,用SJF烧

三星的6410已经放弃stag烧录了,以前提供的烧录工具没有8bit校验代码,而恶心的是irom居然要8bit校验,nandflash的第一个块都是保证没坏的,我觉得校验多此一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引用楼主 wdw1600 的回复:
如题:帮忙推荐一款6410 irom启动方式的 nand烧写器。好像是要专用的烧写器,但是我在网上查不到。谢谢推荐

买三星原厂的开发板就有nandflash烧录器,不过原厂的板要好几千美金,还要就是先买个其他公司做的6410开发板再在上面搞个nandflash座子在将nandflash在开发板上烧录后再焊到你的板上来,焊上后一旦flash里数据出了问题升级就麻烦了,总之趁早换方案,不然以后也有你折腾的。

你的意思是说在别人的板子上把程序写到flash,写的时候加8位校验,然后取掉换到自己的板子上?

可惜中国没有像棒子的三星这样的公司。。。

网友:
:

nandflash的第一个块都是保证没坏的

只是保证出厂的时候没坏,并不是保证以后不管你怎么使用都不坏

我们买的原厂的开发板也没有这个东西,只是开发板上面有个可以换FLASH的座,跟楼主要的东西根本不是一回事

网友:
第一个block 出场保证不坏,不用校验的

网友:
算了结贴。。。。进者有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