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超级终端,可以再里面写字符,却不能发送出去啊? ...

楼主(2010-04-21):
为什么超级终端,可以再里面写字符,却不能发送出去啊??讲下操作和设置
为什么超级终端,可以再里面写字符,却不能发送出去啊??讲下操作和设置,详细点 啊?有答案的发我邮箱来
358875239@qq.com 谢谢 本人急着用啊
邮箱

网友A:
流控配置有问题?

网友B:
可以写字符?敲键盘有反应了?
通过什么手段判断出它没发送出去?

网友C:
同意楼上的,写的相信点,怎么知道没有发出去,通过那个工具???

网友D:
不知道楼主说的可以写字符是什么意思,超级终端下,当进行串口调试的时候,如果没有把字符发送回来,也就是所谓的回显。是不能在超级终端下显示的。
其实,当我们应用键盘输入一个字符时,在显示屏上也显示了相应的字符,这是把读到的字符同时也发送到显示屏上进行显示,否则什么也看不到,楼就应该用L

网友E:
你说的能显示,应该是超级终端的回显功能,如果利用串口发送文件,需要设置一下,包括协议和比特率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