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定时器写流水灯呢?

楼主:
#include //52单片机头文件
#include //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//宏定义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//宏定义
sbit P1_0=P1^0;
uchar tt,a;
void main() //主函数
{
TMOD=0x01;//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
TH0=(65536-50000)/256;
TL0=(65536-50000)%256;
EA=1;//开总中断
ET0=1;//开定时器0中断
TR0=1;//启动定时器0
a=0xfe;
while(1);//等待中断产生
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TH0=(65536-50000)/256;
TL0=(65536-50000)%256;
tt++;
if(tt==2)
{
tt=0;
P1=a;
a=_crol_(a,1);
}
}我的这个程序只可以左移,不可以右移的。 不知道怎么实现右移。a=_cror_(a,1);怎么加呢?

网友:
用 a=_cro人_ (a, 1);不就行了吗

网友:
用 a=_cror_ (a, 1);不就行了吗,刚才打错字了

网友:
你有几个灯?
当移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判断一下,然后延时再往右移A=_cror_(A,2);
不知道你具体的灯数和所要结果,
参考一下这个程序
#include
#include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void DelayMS(uint x)
{
        uchar t;
        while(x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t=120;t>0;t--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P2=0x0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i=7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_crol_(P2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5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i=7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_cror_(P2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5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:
楼主你既要左移,又要右移,那你想什么时候改变他的移动方向呢??
而且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放太多东西而主程序又什么事都不做,貌似不太好啊。
而且具体改嘛,我比较造成3楼的改法

网友:
呵呵,a=_cror_ (a, 1);循环右移

想中断想循环自己考虑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