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
楼主:
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鏉堝湱绱瑼I
ARM閹垛偓閺堬拷
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�
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閸ユ垝楠嘙CU
51閸楁洜澧栭張锟�
濡剝瀚欓悽闈涚摍
閻㈠灚绨幎鈧張锟�
LED娑撴挸灏�
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
娴肩姵鍔呴崳锟�
PCB鐠佹崘顓�
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
濞村鐦�/濞村鍣�
閸掑棛鐝涢崳銊ゆ
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
濮瑰€熸簠閻㈤潧鐡�
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
閻㈤潧鐡欑粩鐐剁
DIY/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
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
娴犮儲濯舵导姘几
濞f濞o拷
閼卞﹨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�
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
娣団剝浼呴崣鎴濈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VS2005+WINCE6.0应用程序开发问题

网友(2009-08-13):
VS2005+WINCE6.0应用程序开发问题
我用的是VS2005+WINCE6.0,系统定制工作已经完成。想在上面开发个模拟时钟小程序。但是在VS2005中找不到ClassWizard, 不能添加消息处理函数。具体说就是,我想建立鼠标左健按下的消息处理函数 OnLButtonDown(),在其中设置定时器SetTimer(),让指针能够每秒钟走动一次.现在找不到ClassWiard,不知道怎么让指针走起来了。有谁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吗,已经折腾我几天,不胜感激!!
不胜感激
定时器
定制
开发
应用程序
WindowCE

网友A:
找不到ClassWizard,这是个问题,如果暂时解决不了,可以试着不通过ClassWizard,而是直接添加代码的方式(ClassWizard也是添加代码,只不过它是自动的,现在需要自己手动添加而已)。
至于怎么添加,可以参照已经有的函数定义(或者其它工程),例如:
头文件添加:
afx_msg void OnOpen();
源文件添加:
BEGIN_MESSAGE_MAP(CBackLightDlg, CDialog)
//{{AFX_MSG_MAP(CBackLightDlg)
ON_BN_CLICKED(IDC_OPEN, OnOpen)
最后添加消息响应函数就可以了!

网友B:
万分感谢!!我现在就去试试

网友C:
楼主是不是只用过 VC++6.0 ,没有用过 VC++2005 ?
是的,它们有点区别,但也不用完全手工,你自己再找找看;
一般右击控件,然后添加消息响应函数。

网友D:
右边的属性表单中可以看到,你要添加的消息等

网友E:
嗯,是啊,我以前都没碰过,这两个星期才开始学的,也没看看相关的书,谢谢你啊,我试试!

网友F:
右键添加也是classwizard的一种,不过感觉vs2005 MFC这方面还不如VC MFC,右键添加只能一次添加一个消息。还不如手工添加代码!

网友G:
用惯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