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 自检方案 及其实现?

楼主(2009-05-05):
cpu 自检方案 及其实现?
CPU自检的一般流程是什么?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共享一下,忘高手指导!!!不胜感激!!!
cpu
不胜感激
资料

网友A:
MCU没什么自检的说法,要按照你的应用而定

网友B:
CPU要自检,一般硬件是有看门狗、记忆芯片(如24C02)、显示或声音提示才做,
不然,坏了还不知哪一块?

网友C:
CPU自检?
要弄宇宙飞船还是航天飞机?
先假定几条基本指令好用的前提下,把其他复杂的寻址指令等指令系统全都检测一遍吧~RISC还好说 CISC 你就有的弄了~~

网友D:
上电后,cpu运行的程序叫POST(power on self test)一般只检查ROM(checksum)RAM(checksum,address matching,fixed pattern..)和各种外设。检查ROM比较简单,RAM难一些,要注意的是RAM检查前不能CALL函数,因为RAM不一定对。。。。

网友E:
检查外设必须以软件来处理,除非cpu内部自建了检验流程,但内建的就限制了外部设备的接口和类型,没法随便换了。

网友F:
可以参照PC BIOS中的CPU自检

网友G:
用个top通用烧录机放在上面就可以啦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