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自动获取设备识别串口号

楼主:
各位大哥,大姐:
   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wince下的即插即用的程序,设备是usb模拟的串口。我需要在程序中检测设备插入和拔出,这点已经可以做到。现在的问题是我想自动获取新设备映射的串口号,并打开设备,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吗?
    我目前想到两种办法,第一是轮训注册表 active 子键寻找串口设备,每次找出有变化的串口。第二是修改wince驱动,在检测到新串口时发送消息。

网友:
请问大家还有更好的办法吗?对于第二种办法我认为系统usb驱动既然能够自动寻找到设备对应的驱动,就能够找到对应注册表的信息,以此读出串口号,我想修改一下在驱动程序中发送消息通知应用程序不知道可不可行? 有哪位知道应该在哪个文件中改吗? 有哪位知道系统是如何寻找到设备对应的驱动的?谢谢大家。

网友A:
你可以使用CeFindFirstRegChange去监视active键,发现有变化时再使用FindFirstDevice查找系统中可用的串口设备,这样可以避免轮询。

当然如果可以修改驱动,在驱动中添加消息也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使用CeFindFirstRegChange去监视active键,发现有变化时再使用FindFirstDevice查找系统中可用的串口设备,这样可以避免轮询。

当然如果可以修改驱动,在驱动中添加消息也是可以的。

谢谢,我刚接触ce,这两个API我还没用过,回去看一下先。 我想如果改驱动的话需要知道,系统根据设备信息查找并加载驱动的过程,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嘛?是不是在USBD.c这个文件实现的? 还有请问在驱动中可否发送自定义消息?是用哪个API?消息队列可以吧?再次感谢!

网友:
帮顶!

wince作为HOST的USB虚拟串口啊,很想了解一下,是自己写的HOST驱动吗?系统自带的没这个CLASS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帮顶!

wince作为HOST的USB虚拟串口啊,很想了解一下,是自己写的HOST驱动吗?系统自带的没这个CLASS吧?

不是自己写的,是到网上找的,一般的设备都有现成的驱动。

网友:
6.0有自带的usb转串口吧

网友:
方法1:
每一个串口都探测一下,如果是你的设备就ok,
方法2:
如果是自己做的usb转换设备,可以自己写usb枚举,自己写一个驱动,你就默认找你的设备描述符,默认端口设大一些,如com20
方法3:
自己做的usb转换设备,写一个自己的协议进去,如果软件发指定描述符,就返回一个,也是循环检测的一个办法.

网友:
别用串口了,直接用usb通讯了,做成hid 设备,程序直接通讯了,不用这么费劲,

我还想到一个方法,就是抛弃通讯, 让设备自己输入数据,hoho,

http://blog.eeworld.net/laorenshen/archive/2010/03/18/5392636.aspx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方法1:
每一个串口都探测一下,如果是你的设备就ok,
方法2:
如果是自己做的usb转换设备,可以自己写usb枚举,自己写一个驱动,你就默认找你的设备描述符,默认端口设大一些,如com20
方法3:
自己做的usb转换设备,写一个自己的协议进去,如果软件发指定描述符,就返回一个,也是循环检测的一个办法.

谢谢您的回复,我的设备和驱动都是有现成的,以前没做过硬件,自己重新写驱动恐怕不现实。现在的目标是在应用程序中怎么知道刚刚插入的设备用哪个串口号(也许会有两种不同的设备)。或者其他类型的设备如HID。总之最终目的是要实现零配置的即插即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