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初学,求助

楼主(2009-09-13):
pic单片机初学,求助
pic单片机初学,求助 现在有一个ICD2,一个板,板是自己做的,软件装完了,但是不能正常工作,不知道是为什么,谁遇到过这种情况,帮帮我,谢谢。
工作
PIC

网友A:
尽量描述清楚你的问题

网友B:
供电是否正常?
复位是否成功?
晶振是否震动?
嘿嘿。

网友C(2009-11-21):
软,硬件环境配置好的情况下,要检查板子和你的程序了.

网友D:
按googleman說的 先看硬件問題 用萬用表 示波器看看各引腳電平之類
可以先用燒寫器燒一下確定板子是否正常 自己做的板子是要調調的

网友E:
是不是ICD2连接不上啊???

网友F(2010-04-15):
谢谢大家,我今天才看这个帖子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