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e6 steploader运行不起来

楼主(2009-12-04):
ce6 steploader运行不起来
两台电脑。同样的BSP
相同的project
编译出来的steploader,一个能运行,一个不能运行!
这是怎么回事呢。
wince6.0 R2
project
台电脑

网友A:
是不是PB装的有问题??

网友B:
看看是不是哪的设置有问题 也可能是PB的问题

网友C:
大家都觉得是PB的问题吗???
但是我已经装重装了两次系统了,编译出来的仍然不行啊???
指点一下啊

网友D:
神奇。互换代码试试。呵呵。

网友E:
一般都是自己忽略了一些细节造成的。

网友F:
我估计也是忽略了一些细节,但是这些细节在什么地方呢
郁闷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