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怎么得到虚拟地址对应的物理地址?

楼主:
我在evc程序里malloc了1.5MB的数据块,想得到它的物理地址然后扔给显示硬件的寄存器,请问有什么办法吗?

网友:
wince编程--对物理地址的访问

(1)IO接口是XSCale处理器的外部设备,对于一般的单片机,可以直接操作硬件,即通过直接读写IO端口来访问硬件.而对于WICNE操作系统,它屏蔽了用户应用程序对硬件访问的权限,只有内核应用程序才可以访问硬件资源.如果要直接访问某一址的物理内存(对于ARM核的MCU,IO端口地址通常被映射到物理内存中,内存和IO统一编址)可以采用内存映射方法,将该硬件寄存器映射到普通的内存空间,像操作内存地址一样操作硬件寄存器.WINCE提供了VirtualAlloc()和VirtualCopy()函数, VirtualAlloc()负责在虚拟内存空间内保留一段虚拟内存,而VirtualCopy()负责把一段物理内存和虚拟内在绑定,这样最终对物理内存的访问就可以通过虚拟地址来进行了.

首先使用VirtualAlloc 分配出一个虚拟的地址空间,代码如下:pLightReg=(char*)VirtualAlloc(0,0x400,MEM_RESERVE,PAGE_READWRITE)这样就分配出一个MEM_RESERVE类型的存储器空间,但它并没有占用实际内存空间,而是虚拟的地址空间.接着将实际的硬件地址(例如LED的片选控制信号地址)映射到前面分配的虚拟地址空间,使用VirtualCopy函数建立起两个地址间的映射关系.代码如下:VirtualCopy((PVOID)pLightReg,(PVOID)(pLightIoBaseAddress>>8),0x400,PAGE_READWRITE|PAGE_NOCACHE|PAGE_PHYSICAL)这里pLightReg是前面分配的虚拟地址空间,而pLightIoBaseAddress为实际的硬件地址,需要将它右移8位,因为在函数中存储器分配是以256位为单位的.而后面的选项则是指定了映射地址的属性—可读.不缓冲以及硬件物理地址.现在就可以使用虚拟地址访问原来不能直接访问的硬件地址了.

网友A:
LZ 应用 HalAllocateCommonBuffer or AllocPhysMem API 来同时获得 PA & VA, 而不是要到了 VA, 想去再转出 PA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:
可能需要使用VirtualAlloc 而不是malloc

网友:
MmMapIoSpace我已经用过了,能顺利访问寄存器,
我是想用malloc得到的数据块替换我原先的显存,
所以想知道虚拟地址对应的物理地址.
我用下来感觉MmMapIoSpace只能由物理地址得到对应的虚拟地址,不能实现我的功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 应用 HalAllocateCommonBuffer or AllocPhysMem API 来同时获得 PA & VA, 而不是要到了 VA, 想去再转出 PA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malloc貌似不行,以前遇到过相似问题,3楼的方法应该可以

网友:
试了一下,感觉HalAllocateCommonBuffer可能有用,我的显示硬件的使用方式和DMA类似,稍微有些差别

网友:
还要看看虚拟映射表,g_oalAddressTable,一般位于BSP目录下的inc目录中。

网友:
HalAllocateCommonBuffer能用,谢谢paul_chao和seu_du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