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驱动的问题

楼主:
请问流驱动注册表要填入些什么注册信息呢。哪位大哥赐教下,帮忙尽量详细些!!!

网友: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Hspi]
   "Prefix"="HSP"
   "Dll"="hspi.dll"
   "Index"=dword:1
   "Order"=dword:0
这是最精简的内容,如果需要电源管理再加上:
"IClass"="{A32942B7-920C-486b-B0E6-92A702A99B35}"   ; Power-manageable generic

网友:
楼上的真快

网友:
Prefix 要注册设备的类型名称
Index  设备的索引号 系统定义的设备名称就是“Prefix+Index:”。如1楼那样注册,设备名称就是hsp1:
DLL    设备所要使用的驱动名称
Order  驱动加载顺序,越小越先加载
IClass 设备类型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很详细,学到了,谢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