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2420命令问题

楼主(2010-03-20):
CC2420命令问题
本人在做一个关于2420的项目,但发现在配置寄存器后,不能读回刚刚配置的值,读回的都是标志帧,不知道为什么,而且寄存器对2420好像不起作用,例如,无论我配置fifo、sfd、fifop、cca等引脚是高电平有效或者是低电平有效,但检测出来他们总是低电平,求救啊~~~~请教请教
标志
而且
寄存器
高电平
检测

网友A:
SPI驱动没做过,要正常的话,你写完一个寄存器,再读出来肯定与你写的值一样!

网友B:
首先确认下,你的2420 是否已经正常上电 并正常工作呢?
检测下2420的电源等管脚。
再确保硬件没问题的情况下,再核实下自己的软件,另外楼主能单步跟踪调试吗?
还可以上网上找找 有没有相关现成的代码,下载试试。

网友C(2010-04-23):
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逻分

网友D:
你的芯片是不是坏了哦。

网友E:
看看你的CC2420的各个电源引脚电压是否正常。晶振是否启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