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基于wince的网络音视频通信(简单易明版)》中开发板的ip问题

楼主:
源程序来自hellogv的《基于wince的网络音视频通信(简单易明版)》。我用的是wifi通信方式,2440与pc机通信。路由器给pc机分配的ip是192.168.0.100;给arm板分配的ip是192.168.0.101;为什么在2440上运行该程序的时候,local ip显示的是192.168.0.234???应该显示192.168.0.101才对啊!!

下面是对话框的初始化代码,local ip=192.168.0.234 就是由下面代码产生的。就是不知道怎么会取得192.168.0.234这个ip????

BOOL CtalkDlg::OnInitDialog()
{
        CDialog::OnInitDialog();

        //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. 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
        //  when the application'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
        SetIcon(m_hIcon, TRU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big icon
        SetIcon(m_hIcon, FALSE);                // Set small icon

        // TODO: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
    SetWindowPos(&wndTopMost,0,0,0,0,SWP_NOMOVE|SWP_NOSIZE);//设置顶层窗口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//主要看下面这些代码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         //--------------取得本地IP
    BYTE   *p;
    char   temp[100];
    struct   hostent   *hp;
        CString tmp_remote_ip;
    if(gethostname(temp,   sizeof(temp))==   0)
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hp   =gethostbyname(temp))!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  =(BYTE   *)hp->h_addr;//    <<<------应该就是这一句获得了local i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_remote_ip.Format(L"%d.%d.%d.%d",p[0],   p[1],   p[2],   p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DlgItem(IDC_LOCAL_IP)->SetWindowTextW(tmp_remote_i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_LocalIP.SetWindowTextW(tmp_remote_ip);//设置控件显示本地IP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-----------取得本地开发端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al_port=p[3]*p[3];//端口为IP尾段的平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tring tmp_por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_port.Format(L"%d",local_por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DlgItem(IDC_LOCAL_PORT)->SetWindowTextW(tmp_port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TRUE;  // return TRUE 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
}

网友:
可以自己修改一下程序,规定一下pc与arm开发板各自的ip,互相对应,试一下

网友:
thank you ,have a tr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