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410的看门狗问题

楼主:
RT,在三星自带的6410->oal->timer.c中有这样两句

#ifdef ENABLE_WATCH_DOG
    OALInitWatchDogTimer ();
#endif

定义了ENABLE_WATCH_DOG就能调用看门狗程序,不知道这个ENABLE_WATCH_DOG是在哪里定义的

网友A:
你说的这个是内核代码吧,

那这个定义应该在内核编译配置文件中定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这个是内核代码吧,

那这个定义应该在内核编译配置文件中定义的

是的,我想自己做个WTG驱动,所以想先把内核的去掉

网友:
请问下内核编译配置文件具体指的是什么文件

网友:
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