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40 WINCE6跑应用程序很慢?

楼主:
开发板之前是WINCE4.2,应用程序是CF1.1,跑起来很正常。
现在升级到WINCE6.0,应用程序是CF3.5,明显要慢很多。首先还以为是CF3.5的问题,把之前CF1.1的放上去同样慢,这是什么原因呀?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,没人遇到过吗

网友A:
你是5.0移植到6.0的嘛?
我想搞下移植,能指教一二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5.0移植到6.0的嘛?
我想搞下移植,能指教一二嘛?

不是移植的,买了开发板自带的,好像是从2442 ce6.0的BSP移植过来的

网友B:
应该不会吧,不过CE60内核没有CE42快.

网友:
应该不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不会吧,不过CE60内核没有CE42快.

都说CE6还快一些呀。

网友:
升级到WINCE6.0还经常死机。
魅族M8也出现死机
WINCE6.0难道真的那么差吗?

网友C:
我用的wince6.0还行呀,没出现过上面的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用的wince6.0还行呀,没出现过上面的情况。

大哥,你用的是什么CPU?

网友D:
我的2440弄到wince6.0,是我自己移植的,出现了喝楼主一样的情况,不知道咋回事,我的是启动慢而已,但是运行起来后就不慢了。

以前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

网友:
问很多人都不知道原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2440弄到wince6.0,是我自己移植的,出现了喝楼主一样的情况,不知道咋回事,我的是启动慢而已,但是运行起来后就不慢了。

以前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

gooogleman ,你的后来问题解决了吗?
运行应用程序明显比4.2的要慢,还经常死机

网友E:
很正常吧,WINCE就是慢,建议换CPU.

网友:
我没有解决,移植到wince6.0是我私人时间搞的,公司没有时间给我休整,反正论坛没有想到好办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很正常吧,WINCE就是慢,建议换CPU.

大哥,如果一直都慢我就认了。
关键是4.2不慢,6.0就慢。
6.0不会比4.2还烂

网友:
不会,我同一个驱动,wince6.0明显比wince5.0强悍。

网友:
就是啊,怎么同样的应用程序在6.0上就慢呢?

网友:
周未了,自己顶一下。

网友F:
问题还是未解决,明天结帖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问题还是未解决,明天结帖

嘿嘿
老兄,今天拿到6410板子 跑c#程序,那个速度象在PC机子,看来想用c#,要提高硬件性能才行。

网友:
arm11最爽了
现在arm跑wince6.0还是很慢的

网友:
怎么ARM处理器性能高了 应用程序反而慢了 值得思考?

网友G:
1. WinCE 6.0 没移植好, 导致系统 Loading 变重, 故应用程式效能变差.

2. WinCE 6.0 内核架构与之前的 WinCE 5.0~WinCE 3.0 完全不同, 故其 File System/Device Driver/GWES 之效能变好, 但是 User Process 之间的切换效能变差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问题还是未解决,明天结帖

嘿嘿
老兄,今天拿到6410板子 跑c#程序,那个速度象在PC机子,看来想用c#,要提高硬件性能才行。

6410的不便宜吧。
之前用4.2,也是用C#,不慢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1. WinCE 6.0 没移植好, 导致系统 Loading 变重, 故应用程式效能变差.

2. WinCE 6.0 内核架构与之前的 WinCE 5.0~WinCE 3.0 完全不同, 故其 File System/Device Driver/GWES 之效能变好, 但是 User Process 之间的切换效能变差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我也怀疑BSP有问题
“ User Process 之间的切换效能变差”,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。

网友:
学习一下,我用的omap3530,感觉挺快的,就是多开些网页会提示内存不足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问题还是未解决,明天结帖

嘿嘿
老兄,今天拿到6410板子 跑c#程序,那个速度象在PC机子,看来想用c#,要提高硬件性能才行。

6410的不便宜吧。
之前用4.2,也是用C#,不慢啊。

现在6410 10美元, 2440 是6到七美元,并且2440现在供货不怎么稳定,小心翻新货。
2440有停产危险,总之做产品考虑未来两年的,我觉得还是小心为妙。

网友:
说错了,我指的是6410的开发板不便宜吧。
是听说2440要停产了,好像有个2445还是2442代替它吧

网友:
结帖了,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
不过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。
哪位大侠如果有好的解决方案,麻烦告诉小弟一声。万分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