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 发彩信,Q2046模块,现金四位数,求指导.VC++ 6.0 解决收发彩信,

楼主:
AT 发彩信,Q2046模块,现金四位数,求指导.VC++ 6.0 解决收发彩信,

网友A:
1.2406已经不生产了
2.2406不带彩信支持

可以使用 其它方式实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2406已经不生产了
2.2406不带彩信支持

可以使用 其它方式实现

现在我用的模块就是Q2403比2406还要低,但是可以发彩信的,

当然是用的其它公司的软件发的彩信.模块是没有问题的.

网友A:
准确地说,你这种方式,彩信的编解码及与服务器的通信是由软件完成的,而非模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准确地说,你这种方式,彩信的编解码及与服务器的通信是由软件完成的,而非模块

嗯,就是由软件来完成,如果是模块,有依赖.

网友:
把图片转换为二进制模式发出去,效率很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