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面的ASP页面怎么连接SQLCE3.5 ?

楼主:
wince下面的ASP页面怎么连接SQLCE3.5 ?

网友:
开发环境vs2005,运行平台arm11,数据库sql35,系统wince6.0;如何在ce中的asp页面访问sql35中的数据??
ce中的asp不支持createobject

如何在ce中的asp页面访问sql35中的数据??

网友:
ce下的asp是支持createobject方法的,前提是内核中得添加MSXML组件,

网友:
http://msdn.microsoft.com/en-us/library/ee500920.aspx
CreateObject  Not supported.
在MSDN上找的。不支持吧,
关于server的限制很多。
楼上的能不能给个例子或者给点资源参考

网友:
参考下:
http://www.cnblogs.com/gbmf/archive/2009/06/01/1493929.html

网友:
楼上所给的例子在很早就看过了,他所实现的内容是RDA方式同步主机数据库,使用了PC机上IIS,SQLCE SERVER AGENT之类的服务,并且是软件上实现数据库的连接(这一块我已经完成了,窗体程序访问SQLCE);

WINCE上的ASP服务有和PC机相比,有很多限制。

有那位仁兄给个例子

网友:
msdn上说的应该是server对象不支持createobject方法,。
ce上的asp可以通过调用com组件完成后台操作。
请参考成都英创利用COM组件远程更改设备配置文件http://www.emtronix.com/article/article2009276.html
asp操作数据库没试过,我看了下我的系统中有sqlceoledb30.dll
你可以用asp调用用OLEDB试试。类似于:
set Obj=CreateObject("Microsoft.SQLSERVER.MOBILE.OLEDB.3.0"),对象的具体方法我不清楚。
或者你可以自己在EVC下写个操作数据库的.dll,添加到wince内核,然后通过asp页面调用。

网友:
谢过7楼的兄弟!
有同感,我也正在看英创公司的文档,
利用COM组件操作数据库!

网友:
关于数据库的操作,有实例么?

网友:
LZ找找ADOCE
 以前用过。

网友:
<%
Dim mobj
set mObj=CreateObject("Microsoft.SQLSERVER.CE.OLEDB.3.5")

'Dim cn
'Set cn = server.createobject("ADOCE.Connection.3.1")
'cn.ConnectionString = "Provider=Microsoft.SQLSERVER.OLEDB.CE.2.0; data     source=\Temp\Test.sdf"
'cn.Open
%>
有一点进展了。先笑一个。
用server.createobject("ADOCE.Connection.3.1")是肯定不行的。在MSDN是就有说过。
我先用远程查看注册表,找到了Microsoft.SQLSERVER.CE.OLEDB.3.5的支持语句。然后用
CreateObject("Microsoft.SQLSERVER.CE.OLEDB.3.5")直接测试,没有提示错误信息。
至少说明了sqlceoledb的dll已在注册了。
下一步就是找出SQLCE的OLE操作方式。希望有大侠贴点原码~!~

网友:
找出SQLCE的OLE操作方式。希望有大侠贴点原码~!~

网友:
SQLCE的OLE具体操作方法,我也不太清楚,尝试用dll查看器看sqlceoledb30.dll的接口函数没有找到。
我用下面的代码测试了下,会有错误,应该是方法不对。
set Obj=CreateObject("Microsoft.SQLSERVER.MOBILE.OLEDB.3.0")
Obj.ConnectionString="provider=Microsoft.SQLSERVER.MOBILE.OLEDB.3.0;Data Source = Program Files\test.sdf"
Obj.Open
实在不行可以换一个思路:
在EVC下用ADOCE写个操作数据库的ActiveX控件,注册到系统,然后通过asp页面调用,这个方法是可行的。

网友:
看以你的回复真的太好了。
ole方法有一个例子,但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。现在正在苦思中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