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解ov7141的帮个忙

楼主:
为什么我加的电源都对 输入时钟也对
reset置低 pwdn置高 时钟没有pclk信号呢
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啊

网友:
楼主需要确认下:

你的I2C总线是否有上拉电阻,另外你开始时,采用I2C的配置是否正确。
另外处理器输出的复位信号到ov7141,之前需要加个非门,进入电平的翻转。

楼主可以好好看看这篇文章:
http://article.ednchina.com/Embeded/20070817071037.htm

网友:
I2c不配置就不会有pclk信号么 之前好像有人也是没有配置I2c可是他就有pclk信号 reset 和pwdn高低电平我都给过可是还是没有pclk信号 有的ov传感器是要读取vport寄存器才能输出数据的 可是这个好像不用啊 麻烦兄弟在帮我想想啊

网友:
我在线等啊

网友:
引用楼主 almn1985 的回复:
为什么我加的电源都对 输入时钟也对
reset置低 pwdn置高 时钟没有pclk信号呢
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啊

PCLK 是CPU给这个camera的吧。

我的2440 产生PCLK的,这样才能输出图像。

网友:
还有,搞清楚复位,不要搞反了,楼主先读camera ID,保证初始化正常再说吧。呵呵。

网友:
GM说的没有错,复位很重要,CLK应该是CPU给它的,IIC要上拉,楼主好好检测硬件

网友A:
手册上写的pclk只能是输出 说明这个芯片只能工作在主模式的 也就是他自主的向外提供时钟同步信号pclk而不是cpu给他的啊   这个事7141不向9120那么复杂的 I2c我也配置了 也没反应 貌似它就没有工作  麻烦几位兄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手册上写的pclk只能是输出 说明这个芯片只能工作在主模式的 也就是他自主的向外提供时钟同步信号pclk而不是cpu给他的啊? 这个事7141不向9120那么复杂的 I2c我也配置了 也没反应 貌似它就没有工作? 麻烦几位兄弟了

看过手册,PCLK是模块输出给ARM或者CPU的。
另外没有反应,你得看看供电或另外找下厂家技术支持吧,问问这个IC是否需要其他设置,怎么没有时钟输出? 不会处于POWER DOWN 模式,需要唤醒??

还是找找厂家的FE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