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PreTranslateMessage

楼主:
为什么我重载了这个函数后,运行程序就很慢了,关闭应用程序都不起作用了?CPU使用率也很高,怎么解决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吧处理数据的部分放在了   mssae的响应函数里面了

网友:
BOOL CLEDNumerDlg::PreTranslateMessage(MSG* pMsg)
{
//        HWND hwnd;
//        hwnd = GetActiveWindow();
        if(pMsg->message ==WM_KEYDOW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pMsg->wParam ==  VK_U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L"key 3 pressed!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1;
}
这是我的函数

网友A:
在程序最后要调用默认的PreTranslateMessage
类似这样

BOOL CLEDNumerDlg::PreTranslateMessage(MSG* pMsg)
{
// HWND hwnd;
// hwnd = GetActiveWindow();
if(pMsg->message ==WM_KEYDOWN)
{
if(pMsg->wParam ==  VK_UP)
{
MessageBox(L"key 3 pressed!");
// 如果你不想让默认的PreTranslateMessage起作用的话
return 1;
}
}
return CDialog::PreTranslateMessage(pMsg) ;
}
否则默认的都不执行了,你程序肯定不正常

网友:
应该是其它原因,这个函数用的多了,没出现过LZ所说的问题、

试试在其响应中不增加任何代码,看看效果如何?

网友:
BOOL CHuituDlg::PreTranslateMessage(MSG* pMsg)
{
//        HWND hwnd;
//        hwnd = GetActiveWindow();
        return 1;
}
这样和刚才一样,也管不了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程序最后要调用默认的PreTranslateMessage
类似这样
C/C++ code
BOOL CLEDNumerDlg::PreTranslateMessage(MSG* pMsg)
{// HWND hwnd;// hwnd = GetActiveWindow();if(pMsg->message==WM_KEYDOWN)
{if(pMsg->wParam==  VK_UP)
{
MessageBox(L"key 3 pressed!");// 如果你不想让默认的PreTranslateMessage起作用的话return1;
}
}return CDialog::PreTranslateMessage(pMsg) ;
}
否则默认的都不执行了,你程序肯定不正常

这样就可以了,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