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nd Flash 读写问题

楼主:
我用的是友善mini2440,Nand Flash型号是K9F1G08,现在是裸机学习;
我在进行读操作时,读出的第一个字节总是 30,然后才是真正的数据;
我的写操作写不进去。
请大家指点下。谢谢!

网友:
仔细阅读datasheet,示波器查看波形是否正确,注意单片机晶体的频率.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个型号的
我刚做完擦写操作
把代码贴上来看看

网友:
我在擦除和读ID都没问题。
读操作:
nand_select_chip();
clearRB();
write_cmd(0x00);
NFADDR=0x00;
NFADDR=0x00;
NFADDR=0x00;
NFADDR=0x00;
write_cmd(0x30);
wait_idle();
for(j=0;j<50;j++)
{
putc(read_data()); //putc()是我写的从串口输出函数
}
nand_deselect_chip();
写操作:
nand_select_chip();
write_cmd(0x80);
NFADDR=0x00;
NFADDR=0x00;
NFADDR=0x00;
NFADDR=0x00;

write_data(0x11);
write_data(0x22);
write_data(0x33);
write_data(0x44);
write_data(0x55);
write_data(0x66);
write_data(0x77);
write_data(0x88);
write_data(0x99);
write_cmd(0x10);

wait_idle();
write_cmd(0x70);
if(read_data()&1)
{
putc(0); //如果写数据失败,从串口发送00
}
nand_deselect_chip();

网友A:
这种问题一般是初始化时钟之类没配好

网友:
我的时钟HCLK配置成100MHz的。
我现在有个疑问,Nand Flash中的TACLS、TWRPH0、TWRPH1分别表示什么?
对于每种Nand FLash这三个是恒定的,需要我们去配置,配置错了就不行,
还是我们配置成什么,它就以什么样的信号时间长度去工作?
引用 网友A:
这种问题一般是初始化时钟之类没配好

网友B:
应该严格按照datasheet的时序图来

网友:
可是Nand Flash的芯片手册上没有TACLS、TWRPH0、TWRPH1的说明...
引用 网友B:
应该严格按照datasheet的时序图来

网友:
TACLS、TWRPH0、TWRPH1这三个参数设置不同的确会导致很大的问题,建议看DATASHEET先将这三个数值设置成允许的最大值试试。
另外,布线等硬件问题可能也会导致这种错误。

网友:
TACLS是CLE/ALE使能的持续时间,也就是CLE/ALE信号线高电平持续的时间;
TWRPH0是nWE信号线低电平的持续时间,而TWRPH1对应于nWE信号线高电平的持续时间。

具体配置多大,要具体看flash的datasheet,不然会读写不成功或者出错。

网友:
Nand Flash的地址空间是不是连续的?

网友:
读写的问题解决了。谢谢大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