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无linux操作系统两种情况下ARM的DMA传输速度不同?

楼主:
我做了个测试,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,配置好DMA特殊寄存器,采用burst模式,读写16字节用时大概2.4微秒,但是在有linux系统的情况下,写了个简单的DMA驱动,也采用burst模式,读写16字节却用了5点多微秒,两种情况DMA的速度差了这么多是什么呢?原来也做过中断测试,发现了同样的情况,就是有linux的中断速度远低于无系统的中断速度,当时估计是因为系统的一些调度消耗了时间降低了速度,可对于DMA来说,初始化之后的传输过程不是就应该不受系统调度的影响了吗?到底是什么影响了DMA的速度呢?

网友:
楼主跑得真快呀,
开始搞OS了?

网友A:
详情? 你的数据怎样来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跑得真快呀,
开始搞OS了?

呵呵,做东西用到了,就测试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详情? 你的数据怎样来的?

测试中,是把BANK5(从0x28000000地址开始)的一块数据用DMA方式拷到BANK6(从0x31800000地址开始)

网友:
在linux下,
1. 中断有一定延时性,比如,你正在执行一段临界区的代码,你用诸如spin_lock_irq, 或local_irq_disable之类的, 这些函数关闭了中断,使中断暂时得不到响应。
2. 在用DMA搬移数据时,是从一个内存搬到一个内存,每一个burst大小向内存控制器请求一次, 然后内存控制器响应一次。然而,此时linux的其它进程可能软件写了这一些内存,同样,它也会向内存控制器请求。 这样内存控制器就有一个仲裁。DMA此时不会独占内存控制器。

所以比无操作系统的时候速度慢

网友:
单一应用,裸奔肯定比有OS快。

OS是为了解决软件设计复杂度的。如果用裸奔方式设计大型系统(航天飞机,智能手机等),开发成本太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