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stc isp那个软件下载就是不能与计算机握手连接

楼主:
如题,刚开始的时候怀疑一种情况就是通讯线没有接好,但是换过一要线之后,问题仍然存在,一直不能进行握手协议,有朋友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?谢谢

网友:
波特率是对的,电压也都是正常的,但是以前是可以连接的,到底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芯片是不是坏了?

网友:
芯片是好的,因为换了两种型号的芯片全都是这种情况,还有朋友知道吗?

网友:
STC不知道是不是深圳宏晶,如果是需要做一个复位按钮。具体官方网站有说明,我就是自己做的烧录器。手工面包板焊接的,使用起来还可以。

网友A:
烧录顺序很重要,先点击“下载”,再上电,否则很容易烧芯片。我都不小心烧了两片了

网友:
楼主你是用usb转串口吗?如果是的话电压过低

网友:
这个就是深圳宏晶的,那我再去试下电压吧,有情况再讨论一下.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,按照网上大家给的下载说明都试过好多次了,就是不行,硬件我也测过了,都正常。除非单片机有问题,但是新买的,两块不回都有问题把,第一次使用宏晶的东西,不喜欢!

网友:
我用的stc11f02e 烧写时
1、芯片串口不能接任何外围电路
2、P1.0 P1.1脚接地
3、reset接地
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录顺序很重要,先点击“下载”,再上电,否则很容易烧芯片。我都不小心烧了两片了

恩  还有这个!

网友:
要使用最新版本的烧录软件,到宏晶下载,有时候低版本的烧录软件会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估计是复位按钮的原因吧,一般都要求冷启动 下载程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