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部分I/O口设置为输入口,如果再将其置为高电平,会有影响吗?

楼主:
如16F73的端口A,设置TRISA=0XF0,就是高4位是输入,低4位是输出,如果再执行PROTA=0xFF,对高4位的输入会有影响吗?

网友:
高4位输出驱动为高阻状态,没有影响。自己可以测试一下,电平应该即非高也非低。

网友:
如果你的片子IO结构独立的话是没有问题

不过现在好像常见的片子都是没有问题

呵呵

网友A:
其实 像这种 高低位中 有些位 不要变化的话,用“与”or “或”操作比较 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 像这种 高低位中 有些位 不要变化的话,用“与”or “或”操作比较 好。

同意

强烈建议使用 |= , &= , &=~()等形式,好的编程习惯对开发和调试有很大好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