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nd drive 问题

楼主:
nand cach write/read 命令是自动连续读写nand 如果用这个命令后遇到坏blcok 怎么办?nand 自己会跳过吗?

网友A:
不做检查,继续执行。你需要回读才能确认是否数据区有坏区。

网友:
不会自动跳,要自己在每次擦除和写操作以后,都要检测是否成功才行。

网友:
NAND操作中对于坏块的处理要通过软件来实现才行,硬件上不会自动实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做检查,继续执行。你需要回读才能确认是否数据区有坏区。

我的意思是已经知道这个block 是坏的了,但这条命令发出后. 是自动写下一个block 的,所以没法去控制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