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里有DumpRom.exe工具软件下载啊?怎么提取BIN/NB0文件里面的某个文件?

楼主:
那里有DumpRom.exe工具软件下载啊?怎么提取BIN/NB0文件里面的某个文件?

网友:
下到了愿代码,编译出很多错误,解决了一些,一些不知道怎么解决.

网友:
网上找到一个破M8的BIN文件的软件,它已经集成进了DUMPBIN.EXE.CVRT.EXE,DUMPROM.EXE.怎么没有单独的DUMPROM.EXE文件呢?

网友:
DumpRom.exe
完成什么功能啊?

网友A:
这个没用过,以前认为提取不了其中的文件,后来想想应该是可行的,只是要了解NB0文件的生成过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没用过,以前认为提取不了其中的文件,后来想想应该是可行的,只是要了解NB0文件的生成过程。

可以提取了,但不能用于其它工程!!!

网友:
eeworld相关网址

可以下到源代码,重新用VS2005建立一个新工程再编译就可以成功.

网友:
网上关于M8 BIN文件的提取

网友A:
你所说的不能用于其它工程是哪个环节造成的?
看介绍应该是先用VIEWBIN的方法查看NB0文件中各文件的起始大小及地址,然后再一点点分享出来。

网友:
然后再一点点分析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所说的不能用于其它工程是哪个环节造成的?
看介绍应该是先用VIEWBIN的方法查看NB0文件中各文件的起始大小及地址,然后再一点点分享出来。

viewbin只能看BIN文件的情况吧???!!!

网友:
Warning: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ppp.dll to RSAENH.dll - will late bind
Error: Could not find rva 0000005c in ddi_stlcd.dll
o32[0].o32_rva = 00001000 (len = 0002464c)
o32[1].o32_rva = 00026000 (len = 00000000)
o32[2].o32_rva = 00036000 (len = 00000000)
makeimg: FATAL ERROR: Command returned non-zero exit code -1073741819 (dec).
makeimg: FATAL ERROR: Command returned non-zero exit code -1073741819 (dec).
STA2064 - 3 error(s), 2 warning(s)
========== Build: 0 succeeded or up-to-date, 1 failed, 0 skipped ==========

编译到其它工程里面就报上面的错误.

网友:
说错了,是看BIN文件

网友B:
你用dumprom提取的dll,用PE查看工具(如PE Explore)查看导出表,如果查不到那就说明dumprom工具有问题。老的工具将时间戳的地方当作数据目录段的开始, 而整体偏移了4字节。
看一下这个地址:http://bbs.meizu.com/thread-988459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用dumprom提取的dll,用PE查看工具(如PE Explore)查看导出表,如果查不到那就说明dumprom工具有问题。老的工具将时间戳的地方当作数据目录段的开始, 而整体偏移了4字节。
看一下这个地址:http://bbs.meizu.com/thread-988459-1-1.html

你这个工具怎么可以解NB0文件?解出来的DLL可以用到我自己的工程,但新编译的NK在加载那个解出来的DLL时报异常了,不知道问题在那里.

不过很是谢谢你啊,你让我又进了一步.

网友:
PE查看工具下载地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用dumprom提取的dll,用PE查看工具(如PE Explore)查看导出表,如果查不到那就说明dumprom工具有问题。老的工具将时间戳的地方当作数据目录段的开始, 而整体偏移了4字节。
看一下这个地址:http://bbs.meizu.com/thread-988459-1-1.html

用PE查看工具看以前那个不能编译的DLL确实是会抱错啊!!!蹦溃+访问异常都出来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13 楼 alien75 的回复:你用dumprom提取的dll,用PE查看工具(如PE Explore)查看导出表,如果查不到那就说明dumprom工具有问题。老的工具将时间戳的地方当作数据目录段的开始, 而整体偏移了4字节。看一下这个地址:http://bbs.meizu.com/thread-988459-1-1.html

你这个工具怎么可以解NB0文件?解出来的DLL可以用到我自己的工程,但新编译的NK在加载那个解出来的DLL时报异常了,不知道问题在那里.

不过很是谢谢你啊,你让我又进了一步.

我想这个工具是把viewbin、crvtbin、dumprom的功能合在一起了,在解包的时候根据文件格式是直接解(BIN)或者先转换(NB0)
你所说的报异常DLL是Module下的吗?是驱动程序还是应用程序依赖的DLL?我解出来的DLL一般是用IDA看一下汇编代码,没有象你这样直接用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,这句话说反了:真的解(NB0)或者先转换(BIN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14 楼 xqhrs232 的回复:引用 13 楼 alien75 的回复:你用dumprom提取的dll,用PE查看工具(如PE Explore)查看导出表,如果查不到那就说明dumprom工具有问题。老的工具将时间戳的地方当作数据目录段的开始, 而整体偏移了4字节。看一下这个地址:http://bbs.meizu.com/thread-988459-1-1.html 你这个工具怎么可以解NB0文件?解出来的DLL可以用到我自己的工程,但新编译的NK在加载那个解出来的DLL时报异常了,不知道问题在那里. 不过很是谢谢你啊,你让我又进了一步.

我想这个工具是把viewbin、crvtbin、dumprom的功能合在一起了,在解包的时候根据文件格式是直接解(BIN)或者先转换(NB0)
你所说的报异常DLL是Module下的吗?是驱动程序还是应用程序依赖的DLL?我解出来的DLL一般是用IDA看一下汇编代码,没有象你这样直接用。

是一个驱动DLL.我是直接用,难道去反汇编?这样对于我来说太难了.

网友D(2010-03-09):
其实我也没有用反汇编的办法来使用过第三方的驱动DLL,只是出于学习的目的看一看部分感兴趣的汇编代码。按你所说的驱动是能加载,只是会有不明原因的异常。这个还真不好说,毕竟是第三方的,可能关联到注册表信息、系统配置什么的。如果你觉得方便,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。

网友E:
提供一个IDA工具的下载地址,在网上找了半天只找到了这个能够使用的.
不知道那里有最新的IDA工具可以下载,不知道那个版本的IDA最好用,人机交互界面最友好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