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BOOT运行时在倒读秒处死机

楼主:
EBOOT运行时,老是在倒读秒处死掉,然后怎么都没反应了。请问什么原因,是不是硬件中断出了问题?

如下所示:

Press [ENTER] to download image stored on boot media, or [SPACE] to enter boot monitor.

Initiating image download in 3 seconds.

网友:
是不是
bootloader有问题

网友A:
這應與中斷無關, 是 RTC 沒有 initialize 好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:
请问在哪里初始化RTC,我用示波器量了实时时钟是32.768K,是准确的

引用 网友A:
這應與中斷無關, 是 RTC 沒有 initialize 好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B:
前段时间我也是经常出现这个情况,三星的SMDK2450是这样,我们自己作出来的板子也是这样,后来逐渐排查发现和系统的ADC电源有些关系,楼主如果和我是同一个毛病建议把ADC的电源断掉试一下。

网友:
SMDK2450用了RTC,我们自己做的板子没用RTC,在那写了段for循环计时的代码,仍然会死在那里,后来把计时的代码去掉又会死在后边的某个地方,这样我们才在硬件上逐渐排查的。

网友:
我是2440平台,你吧ADC电源是接地了?

我看别人的板子ADC是接3.3V,都没问题

引用 网友B:
前段时间我也是经常出现这个情况,三星的SMDK2450是这样,我们自己作出来的板子也是这样,后来逐渐排查发现和系统的ADC电源有些关系,楼主如果和我是同一个毛病建议把ADC的电源断掉试一下。

网友:
不是把ADC接地了,是用了一个电源芯片,结果给板断电的时候(部分器件断电),发现ADC仍有一部分电压,就是因为这部分电压的原因导致再启动的时候就会卡死,如果是彻底给板子断电过一会再开就没事

网友:
应该是RTC timer的问题

网友:
出现了这个问题,按回车出错,按空格回到boot,在boot中启动ce可以,后来发现是32.768的晶振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