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LoadString的问题

楼主(2010-02-04):
问一个LoadString的问题
看到一段代码,不明白
PBYTE pRes;
pRes = (PBYTE)LoadString (hInst, IDS_DOITEXT , NULL, 0)
// Get the length of the string resource
int nLen = *(PWORD)(pRes-2) * sizeof (TCHAR);
MSDN上面说,字符串资源的字符长度在字符串起始的第一个字中。
pRes已经返回了字符串资源的指针,要获得字符串的长度,为什么要减2
*(PWORD)pRes * sizeof (TCHAR);
这样不就行了吗。
刚入门,很菜,高手帮忙
字符串
资源

网友A:
LoadString 返回值不是int吗?

网友B:
MSDN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,说的是字符串起始地址之前的一个word是字符串的长度, 就是pRes 指向位置之前的一个word。

网友C:
明白了,是我理解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