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wifi 多了一个图标

楼主:
我的系统是WINCE5.0+Pxa300,WIFI是用的Marvell的8686
我编出来的镜像,在通过如下操作:禁用,挂起,复位 后会出现一个“倒T”的图标,这个图标在Public下可以找到,lan_disconnect.ico
再启用WIFI,WIFI的正确的图标也显示出来,这样任务栏上就有两个图标
请教高手,怎么会事?怎样修改?

网友:
没有做过wifi,只能提建议

LZ启用wifi图标显示后,如果只禁用wifi,以前出现的图标会消失吗?正常应该是要消失的,下一次启用再显示图标。
LZ试试看是什么结果?

网友:
正常的图标状态一直都是对的,只是现在多了个图标而已

网友:
多个图标,功能正确吗?
可能是wifi在功能退出的问题,没有刷新TrayIcon中的图标。

网友:
功能正确,但生成图标的是PUBLIC的代码,不是我写的

网友:
重新描述一下问题:
我的系统是WINCE5.0+Pxa300,WIFI是用的Marvell的8686
我编出来的镜像,WIFI有个正常的图标来显示WIFI启用和禁用的状态,但在通过如下:“禁用,挂起,复位” 的操作后会多出现一个“倒T”的图标,这个图标在Public下可以找到,lan_disconnect.ico,原来的正常的图标还在,使用也正常。

请教高手,怎么会事?怎样修改?

网友:
高手们快来呀!!!!!!!!!!

网友:
那个图标很正常呀,它表示你连接了网络。

你现在是想把它去掉,还是什么?

网友:
楼上的大侠啊,你看清楚了吗?
我的问题是任务栏上除了显示正常的WIFI图标外,还多了一个图标。
WIFI的正常图标是disconnect.ico,现在除了这个以外还多了一个lan_disconnect.ico图标

网友A:
可能是Wifi驱动,在disable wifi时,没有让CE系统删除wifi 的图标
LZ可以去看看代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Wifi驱动,在disable wifi时,没有让CE系统删除wifi 的图标
LZ可以去看看代码

多出来的是"lan_disconnect.ico图标",而不是WIFI的"disconnect.ico"。是这个意思吧?

这个凭空多出来的图标跟你选择的LAN组件有关联吗?试过删掉LAN组件的一个或多个吗?

网友:
要是我就痛快点。自己重新写个驱动。写个应用层测试程序跑下检查下硬件是不是好的。
别人写的东西不是说不相信。。至少让自己死心。

网友:
楼上的大侠可能是没有做过WIFI,不知道它的复杂性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Wifi驱动,在disable wifi时,没有让CE系统删除wifi 的图标
LZ可以去看看代码

多出来的是"lan_disconnect.ico图标",而不是WIFI的"disconnect.ico"。是这个意思吧?

这个凭空多出来的图标跟你选择的LAN组件有关联吗?试过删掉LAN组件的一个或多个吗?

对的,问题是这样的,你后面的建议,我也想过,我对比了一下以前的工程(我以前在270上没有出现问题),没有什么特别的。

网友B:
不禁用WIFI,直接的挂起、唤醒没问题。
禁用WIFI,不挂起,没问题。
禁用WIFI,挂起、睡眠有问题。

先看看WIFI驱动在禁用、挂起(PowerOff)、唤醒(PowerOn)是做什么,是否有通知系统的动作。
再看禁用的时候,OS会将“网络连接”相关配置及状态做什么修改,注册表里面的。这些修改里肯定会有影响到再次唤醒时的状态。

这应该不是纯WIFI驱动的问题,而是跟系统的网络层有关了。

网友:
LZ的“禁用,挂起,复位”这些操作,是在驱动里面做的,还是应用程序呢

网友:
wifi重置怎會多出來個wire-lan的icon?有試過把板載的所有lan都disable再看看。

网友:
用的是哪家的WIFI MODULE.可以和我交流下!
我们做过!
xiashunmin@hotmail.com

网友:
晕,LZ把Lan的Driver卸载就可以了,那个倒T的图标是用来标识Lan的。

我不知道你用哪些的模块,但我用过Murata和Flycastle还有一个中电的WiFi都没这问题,因为我的设备是有Lan,如果我加载了Lan的驱动那个图标就出现,我把Lan的驱动卸载了,那个图标就不出现了,所以先把查下你是不是加载了Lan

网友:
这应该是Edge的图标吧,或者是没有信号的图标。

网友:
很同意5楼的那位

网友:
我也觉得应该查找一下WIFE在你操作的过程中是否对网络有过操作.那你如果点那个图标会出现对话框吗,它是个实质的东西?还是只显示在那里?

网友:
突然想起,还要找楼主帮忙的,不知道是楼主没这个意思还是没看到

网友:
我想请教楼主问题,WINCE5.0+Pxa300系统是类似于xp系统么?还是嵌入式系统啊?菜鸟,看到你的提问很有兴趣,请教一下,希望不耽误您时间

网友:
不知道 帮楼主顶顶人气

网友:
你是不是勾选了wireless WAN (SYSGEN_CELLCORE_WWAN)?
勾选这个会多一个倒T型的托盘图标的,我调WIFI的时候有过这事

网友:
没做过,菜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禁用WIFI,直接的挂起、唤醒没问题。
禁用WIFI,不挂起,没问题。
禁用WIFI,挂起、睡眠有问题。

先看看WIFI驱动在禁用、挂起(PowerOff)、唤醒(PowerOn)是做什么,是否有通知系统的动作。
再看禁用的时候,OS会将“网络连接”相关配置及状态做什么修改,注册表里面的。这些修改里肯定会有影响到再次唤醒时的状态。

这应该不是纯WIFI驱动的问题,而是跟系统的网络层有关了。

应该是这里了,高